[求助] 低压的(0.585V)的PLL设计资料推荐

楼主(2023-09-27):
请问有什么电路有好推荐吗?

网友A:
1、工艺节点?585mV对不同工艺的意义差异很大;
2、自身熟悉哪些结构,其中哪些模块遇到了难度?建议分析一下,泛泛问实用性答案不多。
3、常规CHP结构可能CHP有难度,VCO的KVCO估计也会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工艺节点?585mV对不同工艺的意义差异很大;
2、自身熟悉哪些结构,其中哪些模块遇到了难度?建议分析一 ...

1.tsmc6nm;2.在pump输出电压转到vco的vc 控制电压这边遇到了问题,预计pump输出电压是0.2V-0.45V,2.1用ico结构会影响性能,2.2用ldo接受pump的vc,去控制vc,ldo在0.45V的vc下,vdd=0.585V,P管的power  mos会进入线性区,增益降低。主要是卡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工艺节点?585mV对不同工艺的意义差异很大;
2、自身熟悉哪些结构,其中哪些模块遇到了难度?建议分析一 ...

是真的kvco变化巨大,最大最小有几倍之巨,稳定性很难找,Cs很大,1.7nF,Rs比较小,几k,然后将Cs替换成tsmc库,稳定性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