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容电路小信号模型建立

楼主(2023-09-27):
各位大佬,最近看到拉扎维书上在求解开关电容电路的时间常数时用到了如下的小信号模型,想请问一下建立该模型的思路。为什么可以将CH上的电荷等效为一个电压源,将电路在s域上进行分析。

楼主:
已解决,应该是个求解零状态响应的模型

网友:
如果电容上存在初始电压,那么电容模型就是理想电容与电压源串联。这算是基础课《电路分析》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