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求助

楼主(2023-09-27):
大佬们 为什么实际面积就这么大 但是黄线会比较大啊

网友:
复制着复制着就成这样了

网友:
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st))

网友A:
进cell把maker全部删了

网友B:
Verify---Markers---Delete A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Verify---Markers---Delete All

这个具体要选啥 我操作了还是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cell把maker全部删了

我操作了 还是没有变化啊,这是咋回事

网友C:
上头那方法如果不行,全选中复制到新的layout里面,可以恢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头那方法如果不行,全选中复制到新的layout里面,可以恢复正常

这是最笨,也是最简单的哈哈

网友D:
可能是打散mos管留下了一些maker,那些maker不可操作,可在左边把maker操作权限给出,再选中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打散mos管留下了一些maker,那些maker不可操作,可在左边把maker操作权限给出,再选中删掉 ...

能详细点吗,权限要怎么给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详细点吗,权限要怎么给

如图

左侧右键弹出窗口点击图中所示

左侧右键弹出窗口点击图中所示

这几个权限你可以自己摸索下,不能删除的layer权限都给了就可以操作了

这几个权限你可以自己摸索下,不能删除的layer权限都给了就可以操作了

楼主:
好嘞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