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如何获取Layout下的器件中的图层信息

楼主(2023-09-27):
用鼠标选中一个器件,想获取选中器件中的某一层layer信息怎么获取?

网友:
好像是按T吧

网友A:
T键 是Layer Tap,层切换。知道这个的人不多,菜单命令中也没有。这个快捷键其实挺方便。按过T后点击一个图形,就自动切换到刚刚点击图形的的层上去了。有了这个快捷键就不必频繁点击LSW窗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键 是Layer Tap,层切换。知道这个的人不多,菜单命令中也没有。这个快捷键其实挺方便。按过T后点击一个图 ...

我可能问题描述的不清楚,就是我想用脚本来获取选中器件的其中一层的位置信息.这个应该怎么写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可能问题描述的不清楚,就是我想用脚本来获取选中器件的其中一层的位置信息.这个应该怎么写呢?
...

类似这样吧?

楼主:
不是的,不过你这个快捷键挺好用,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不过你这个快捷键挺好用,谢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