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这两道题有大哥帮忙看做的对不对嘛?Vdd到Vout的增益以及有关失调的题目。

楼主(2023-09-27):
就这两个小问题,提前感谢前辈指正;

网友:
1.offset计算这个我觉得没啥问题。不过一般好像都是假设理想运放,A可以认为无穷大。你这里都用虚断了,再用下虚短也没关系。

2.计算PSRR这里我觉得有问题。不能这样用半边等效吧?还有你这样用,gate端虚地,source端可不是零电位,见P1。
推导可以参考P2,低频下,vout/vdd约等于1。

p1

p1

p2

p2

网友:
如图,三种计算方法

3种计算方法

3种计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