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封装电源完整性能通过什么方式与IC设计的virtuoso ADE进行联合仿真?

楼主(2023-09-27):
对封装进行电源完整性仿真后,一般通过什么方式导入进IC设计的virtuoso ADE平台进行联合仿真?信号完整性的阻抗匹配可以提取S参数导入,那电源完整性的PDN阻抗应该怎么进行呢

网友A:
virtuoso ADE 与电源完整性的相关性比较小。芯片级电源完整性分析主要试用Redhawk-SC(SoC) 或者Totem(AMS)。RH-SC 和Totem 都可以带着封装的数据进行IR 分析。同时这两个软件也可以对芯片进行抽取和建模,把数据给到封装Siwave 等进行Co-analysis。

网友(2024-03-09):
引用 网友A:
virtuoso ADE 与电源完整性的相关性比较小。芯片级电源完整性分析主要试用Redhawk-SC(SoC) 或者Totem(AM ...

上面的意思,应该想把电流行为模式加载近期,把pkg也带进去看看相关点的波形,同步分析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