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共源共珊的电路怎么设置偏置电路

楼主(2023-09-27):
求!!!
我跟着网上的步骤搭的电路,但是图出来不对,不知道怎么调,求大神指导!

为什么我设置的是左边的宽长比是右边的十分之一,但是左边是10u,右边放大电路才7u,且都在饱和区。这么调整

网友A:
右边最下面的N管为什么只有100u,你原本设置的多少比例?

网友:
检查一下M12和M20的宽长比对不对吧,希望能够把管子尺寸图也能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最下面的N管为什么只有100u,你原本设置的多少比例?

原本的管子尺寸贴出来啦,麻烦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的管子尺寸贴出来啦,麻烦看下

你M12按比例最多只能复制100u,你为啥写个120u?而且你这个尺寸,运放部分的右半边是全部复制100u的意思嘛?那输入当然没有电流了,减小到原来一半试试?还有做电流镜复制电流的管子宽长相差这么大有什么讲究嘛?不能用同一种宽长只改变M进行电流复制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