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spectre格式文件后仿,总是报端口为0的错误

楼主(2023-09-27):
是要去cdf里面设置端口吗,感觉好麻烦啊,每次都要设置,而且设置了有时也报错要重新打开cadence才可以

网友:
你应该去模拟那问,界面ade可以仿真吗?

网友:
你在生成spectre网表的时候,在option里边有个generate pin order by schematic选项,然后再改CDF

网友A:
肯定要改的,不然网表提取不对,或者你可以在cofig里边把电路直接换成网表好像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要改的,不然网表提取不对,或者你可以在cofig里边把电路直接换成网表好像也是可以的 ...

好的谢谢您,我在config里面直接选取spectre 好像也要修改cdf 否则好像识别不了端口,spectre好像相较于calibreview大小小了很多,另外想请教下您,我这边calibreview提取Bandgap寄生时似乎会提取重复,导致和spectre后仿结果不一致。不知道您之前遇到过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您,我在config里面直接选取spectre 好像也要修改cdf 否则好像识别不了端口,spectre好像相较于c ...

有的工艺确实会提取两次,你试试在提取的时候别提transient level,提gate level试试,记得加xcell,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根本原因是Design更新了电路,特别是增减了pin, 但是没有更新CDF, 电路更新后重新创建symbol就会自动更新,如果只是前仿真, 有schematic view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对于后仿就不行了

网友(2025-08-29):
引用 网友B:
根本原因是Design更新了电路,特别是增减了pin, 但是没有更新CDF, 电路更新后重新创建symbol就会自动更新 ...

谢谢,看到您这里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