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蒙特卡洛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3-09-27):
请问蒙卡仿真除了包含corner之外还包括fab在最终制造时的误差吗?比如电阻精度、扩散注入的误差之类的。

楼主:
或者说蒙卡是否就是生产制造中所有误差的合集(wafer to wafer、corner to corner、mismatch\制造的误差),如果不是的话,它包含哪些误差呢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用的哪家的FAB的什么工艺的模型,比较新的模型会分的比较细,TOTAL的,GLOBAL的,LOCAL的都有,看仿真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用的哪家的FAB的什么工艺的模型,比较新的模型会分的比较细,TOTAL的,GLOBAL的,LOCAL的都有, ...

谢谢前辈,请问是看.scs文件还是看model或者pdf手册呢,我在.scs里看到mc模型有“process”和“mismatch”,这个“process”代表同一片wafer的corner还是制造时的工艺误差呢,.scs文件里没有更深入的描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请问是看.scs文件还是看model或者pdf手册呢,我在.scs里看到mc模型有“process”和“mismatch ...

要看手册,模型头部有的也会写,但不一定写的很清楚。

我贴的图,就是T的28模型怎么用的文档截图;你如果没有文档,用那些文件,设置那些参数,自己去看,估计要非常熟悉模型的人才搞的清楚。

网友:
很好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手册,模型头部有的也会写,但不一定写的很清楚。

我贴的图,就是T的28模型怎么用的文档截图;你如 ...

谢谢啦,我再看看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