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助,去掉某个clk链上的所有clock_gating

楼主(2023-09-27):
项目上有个时钟,由于某些原因不想让这个时钟连接出来的寄存器上插入clk_gating,综合采用的是genus,想问一下各位genus有没有什么命令,可以报出来和这个时钟连接的所有寄存器名称吗?

楼主:
自己答一下吧,我目前的做法是通过all_fanou把到所有寄存器的pin报出来,然后通过脚本把到ck的寄存器截取出来,然后再让genus吃进去,感觉有点麻烦,有什么快速的办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答一下吧,我目前的做法是通过all_fanou把到所有寄存器的pin报出来,然后通过脚本把到ck的寄存器截取出 ...

您好,我想请教下,这个是否插入clock gate跟rtl书写有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想请教下,这个是否插入clock gate跟rtl书写有关吧?

是的,但是有些特殊的clk DE改起来比较麻烦,就直接通过脚本帮忙去掉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