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igma delta adc非理想因素建模

楼主(2023-09-27):
我想请教一下大佬们在非理想因素建模时那个运放噪声模块里的噪声值该怎么设置呀,它是输入端等效噪声还是输出端呀,它的单位该是什么呀,我隐约记得看到过说是V/
HZ,现在已经不确定了

网友:
你看看help文档,里面应该有说明,不行就把模块展开,看看是怎么建模产生噪声的

网友A:
做的sigma delta 调制 中间的KT/C噪声建模的时候 按SDtoolbox中的模块搭的  结果采样电容要到nF级 SNR才能满足 怎么破。。

楼主(2023-10-31):
引用 网友A:
做的sigma delta 调制 中间的KT/C噪声建模的时候 按SDtoolbox中的模块搭的  结果采样电容要到nF级 SNR才能 ...

不是很清楚,我看好多论文在DAC反馈回路上也加了KT/C噪声模块,它和原本的KT/C模块有一部分会抵消掉,然后pF级的采样电容也会满足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