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1被包围怎么连出去?

楼主(2023-09-27):
求助一下大佬们,这种被包围的情况该怎么连出去?
圈出来的是要连到左边的,放过孔距离太近了会一直报错求大佬们指点一下

圈出来的部分要连到左边的那个M1

圈出来的部分要连到左边的那个M1

网友:
用上层跳出去 可行?

网友:
孔不一定非要放到中间呀  最右边两个上下错开放  孔往右移一点

网友A:
多个孔就用锯齿状排列。错开位置

网友:
poly延到左边打孔,把中间那条线走它右边过去

网友:
用poly走过去再打孔

网友:
有条件把vdd cont往上移,m1上移,空间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个孔就用锯齿状排列。错开位置

我要偷你头像

网友:
错开,再不行看能不能改器件,拉宽gate pitch 或者要中间加dummy三锻短的那中

网友:
走poly搭过去

楼主:
已经解决啦,谢谢各位大佬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