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DNW的PMOS管,华虹90

楼主(2023-09-28):
如题,双井工艺,pmos管做在dnw上有什么作用,因为正常pmos应该是只做在N阱里,nmos管才在DNW 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他与普通的P管有什么区别吗?

猜测:PMOS管放在DNW里,从结构上来看,PMOS是不是距离PSUB更远一点呢,降低了电容,减小漏电,另外相比NW来说,DNW形成了一个重掺杂的隔离区域,是否对PMOS也有一定的隔离屏蔽的作用呢?是否也能提高压差,防止击穿呢,

网友B:
器件类型是那种?没见过Pmos放在dnw里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器件类型是那种?没见过Pmos放在dnw里的情况。

器件类型是PCHH_DNW、还有PCH_DNW。

网友:
DNW 也是NW啊

楼主:
所以他与普通的P管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耐压不同

网友:
应该是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PMOS管放在DNW里,从结构上来看,PMOS是不是距离PSUB更远一点呢,降低了电容,减小漏电,另外相比NW ...

有可能

网友A:
确实没研究过这个东西,瞎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没研究过这个东西,瞎说的。。。

我们也是第一次做这样的工艺,pdk里也没说,只能猜啦哈哈哈

网友:
高压隔离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