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enus工具是怎么调用DWCW的IP库的?

楼主(2023-09-28):
如图,RTL里面调用了S家的DW,Genus综合要怎么调用这个库啊?

网友A:
candence和synopsys是两家公司,DW是synopsys家的,candence genus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dence和synopsys是两家公司,DW是synopsys家的,candence genus不支持

是支持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dence和synopsys是两家公司,DW是synopsys家的,candence genus不支持

网友B(2023-11-06):
大佬求助下guide解法~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求助下guide解法~不知道怎么解决

我也是小白,刚接触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