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Buffer这部分是什么作用

楼主(2023-09-28):
(图片)

网友A:
很巧妙,学习了。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是为了在CMRR不受影响的前提下,提高共模输入范围。cascode尾电流源至少需要2vdsat,而这个电路似乎可以做到比一个vdsat更小。

简析:输入升高,尾电流源的|Vds|被压缩,电流势必要减小。而这样的反馈,被|vds|压缩的电流,又通过提高|Vgs|补回来了。

网友B:
感觉像动态尾电流源,运放尾电流随输入IN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动态尾电流源,运放尾电流随输入IN变化

对啊 就是不知道这样有什么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啊 就是不知道这样有什么目的

如果没这个结构尾电流源就没有定义,这是个反馈必须要有的。不然你的运放偏置哪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这个结构尾电流源就没有定义,这是个反馈必须要有的。不然你的运放偏置哪来呢 ...

我的意思是 让尾电流随输入变化而变化 有什么目的

网友:
I1+I3=I2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 让尾电流随输入变化而变化 有什么目的

没有反馈,你的尾电流源就没有定义,上PMOS饱和下NMOS饱和,中间电位去哪儿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巧妙,学习了。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是为了在CMRR不受影响的前提下,提高共模输入范围。cascode尾电流源 ...

okok,感谢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巧妙,学习了。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是为了在CMRR不受影响的前提下,提高共模输入范围。cascode尾电流源 ...

我想了下,输入的最大值为VDD-Vod-|Vgs|。当输入增大时,为电流也增大了,Vod和Vgs也增大,VDD-Vod-|Vgs这个值就减小了。怎么输入范围反而更小了。是我哪里理解错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了下,输入的最大值为VDD-Vod-|Vgs|。当输入增大时,为电流也增大了,Vod和Vgs也增大,VDD-Vod-|Vgs ...

并不是输入变大,尾电流增大;而是vds压缩的电流,通过vgs又还回来了,电流还是那个电流,不多不少,最后还是那么多。

准确说,还回来的电流不会 还超 的,甚至还有一些1/A的残差还不尽,毕竟是增益有限的负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