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放大器建立时间仿真问题

楼主(2023-09-28):
最近看到单极点近似条件下,放大器小信号建立到2%精确度的时间约等于4τ,于是想着通过仿真来验证一下这个建立时间问题。
理想放大器仿真平台和设置如下图所示

然后按照单极点近似原理,建立时间t=4τ=4/(2*3.14*1M)=637ns
但是在瞬态仿真中,得出的建立时间为2us多一点

输入阶跃信号为1uV小信号
请问是是我仿真方法不对吗还是出了什么问题?

楼主:
有没有大佬,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你看看你的opamp响应曲线和一阶rc是不是一样? 另外不能有slewing发生(你放的输入小,应该没事),loading不能影响opamp自己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你的opamp响应曲线和一阶rc是不是一样? 另外不能有slewing发生(你放的输入小,应该没事),loading ...

opa的响应曲线和一阶rc是一样的,接成了是单位增益负反馈,应该可以忽略loading吧,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仿真和算出来的还是不一样

网友A:
can you remove the 1pF load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 you remove the 1pF loading?

嗯嗯,感谢您的回复,我又尝试了一下,去掉1pf电容与加上1pf电容仿真出来的结果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