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跨时钟域传输的问题

楼主(2023-09-28):
各位前辈,跨时钟域的信号无论如何都要打两拍。

如果现在有两个时钟域,无法判断谁快谁慢,那我认为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握手。
握手又涉及握手信号的跨时域传输,也需要打两拍,那么假如一个时钟域远远慢于另外一个时钟域,握手的过程就很漫长
有没有什么思路能尽量缩短这个过程呢

楼主:
难道说要做一个逻辑,判断这两个时钟的快慢关系,再选择合适的处理办法??

网友A:
时间漫长不就是因为有时钟慢吗,总不能骑自行车还要求跑到120迈吧.

网友B:
加异步fifo?这个用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异步fifo?这个用的比较多

是这样,但是项目成本不允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漫长不就是因为有时钟慢吗,总不能骑自行车还要求跑到120迈吧.

我也这么觉得,哎头都大了

网友C:
单比特还是多比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比特还是多比特?

多bit呀,只要采到稳定数据就行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