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仿真问题

楼主(2023-09-28):
请问下各位大佬,数模混仿AMS因为仿真时间不够结束,有什么办法可以续仿吗?

网友A:
Choose Analysis->Transient Analysis->Stop TI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oose Analysis->Transient Analysis->Stop TIme

明白可以通过修改仿真结束时间来增加仿真时间,但是现在我想做的是在前面一个仿真的基础上继续仿真,例如我需要的仿真时间是2ms,前面一个仿真的时间长度设置过短导致在1ms已经仿真结束,那么是否有办法下一个仿真的起点是从1ms开始到2ms结束呢?求教,谢谢

网友:
保存快照,然后恢复继续跑

网友B(2023-11-21):
引用 楼主:
明白可以通过修改仿真结束时间来增加仿真时间,但是现在我想做的是在前面一个仿真的基础上继续仿真,例如 ...

你找一下这个文件 AMS_Designer_Simulator_User_Guide 里面有说明 通过保存快照实现在原来基础上继续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找一下这个文件 AMS_Designer_Simulator_User_Guide 里面有说明 通过保存快照实现在原来基础上继续仿真 ...

查找了相关说明后发现是不是第二次AMS混仿的条件必须与第一次完全一致?由于现在所做AMS仿真的模拟部分是完全不变的,每次仅数字部分发生了细微的改动,有没有什么办法将AMS仿真前面的模拟加载时间保存为一个节点,每次仅改变数字部分,后续仿真的起始时间都由保存的节点开始?求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找了相关说明后发现是不是第二次AMS混仿的条件必须与第一次完全一致?由于现在所做AMS仿真的模拟部分是 ...

电路改变的话应该是不可以的 保存的snapshot是保存了当前时间点的所有信号,如果你电路有改动的话 新增的信号在snapshot中是不存在的,系统会认为你的电路结构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