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瞬态仿真输出电压过高

楼主(2023-09-28):
小弟最近在对LDO(带1uF片外电容)进行负载瞬态响应仿真时发现
一开始稳定在轻载时,LDO输出(正常6V)过高,直到经过一次负载在1us到满载的阶跃,才恢复正常,然后负载回到轻载时,输出仍然正常

M1电流在前面有一段等于C电流的是给电容充电,但是不明白为啥会充到这么高
想请教各位,这个一开始轻载时输出为什么会高于正常这么多(约6.67V)
图中曲线从上到下依次是:Iload,M1电流,R1电流,C电流,6V输出

网友A:
功率管面积是很大吧?如果漏电比较大,轻载时输出会偏高吧,加大length试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管面积是很大吧?如果漏电比较大,轻载时输出会偏高吧,加大length试一下呢 ...

我继续仿真了,前面运放到功率管部分
曲线从上到下依次是:运放第一级输出电压;运放第二级输出(功率管栅极)电压;VFB反馈电压(基准1.2V)

我发现本来VFB到1.2V左右反馈应该让电压稳定,也就是关闭功率管不给电容继续充电才对,这里确实有这个趋势,但是太慢了
从66usVFB为1.2V直到72us大概花了6us时间下降,功率管才开始关闭,大概1.4us完成关闭
会不会是这个响应太慢了,导致多充了6us的大电流?

网友:
你的负载电流加上你的电阻电流和你的电容电流相等,而功率管电流几乎为0,这种情况下是你的轻载比较轻,而没有给够仿真时间时,电流由大的负载电容提供,而功率管并没有开启,环路也没有开启,自然钳位是不准的,这种事正常情况,大电容负载必然有个充放电过程,你拉长仿真时间,或者跳一个更大的轻载,比如几mA,等电容放电完毕你的功率管重新开启环路就重新钳位了,这也是你为什么第二次跳就正常的原因,因为你从重载跳,大的重载一下就把你的电容充放电过程给顶过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继续仿真了,前面运放到功率管部分
曲线从上到下依次是:运放第一级输出电压;运放第二级输出(功率管 ...

如果你想减小这个过程,应该增大软起时间,加快环路响应,减少浪涌电流,这样电容充放电过程也会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管面积是很大吧?如果漏电比较大,轻载时输出会偏高吧,加大length试一下呢 ...

感谢赐教,我尝试减小功率管尺寸,确实有更小的充电电流,使过冲减小,不过效果并不明显。
而且对于我说的VFB达到1.2V后要6us左右的反应时间并没有改善。
并且减小功率管尺寸导致要使电容充到6V花费更长时间,我认为单纯减小功率管并不可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想减小这个过程,应该增大软起时间,加快环路响应,减少浪涌电流,这样电容充放电过程也会更快
...

感谢赐教,大概理解了,请问大佬有什么这方面资料可以分享一下嘛或者给个关键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继续仿真了,前面运放到功率管部分
曲线从上到下依次是:运放第一级输出电压;运放第二级输出(功率管 ...

我还是觉得可能是功率管面积太大,漏电大。比如说现在轻载情况下你只想带个250uA的负载,但是它的漏电可能都不止这些,那在轻载的条件下,由于运放的输出范围有限,功率管的栅极抬高也有限度,这时候就需要提高功率管漏端电压来进来减小输出电流,所以会看到ldo给电容充电,抬高功率管漏端电压。

1、如果你觉得是环路响应太慢,可以做个stb仿真看一下,另外因为轻载条件下最后输出稳定时就是偏高的,我感觉和环路响应速度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2、可以看看增加功率管length,或者减小功率管的数量(可以改善漏电大小)看看轻载条件下输出是否有改善
3、可以单独跑一下功率管的漏电情况验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觉得可能是功率管面积太大,漏电大。比如说现在轻载情况下你只想带个250uA的负载,但是它的漏电可 ...

我看错了  忽略忽略。。。

网友(2025-02-11):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想减小这个过程,应该增大软起时间,加快环路响应,减少浪涌电流,这样电容充放电过程也会更快
...

学习了

网友:
你的功率管应该是PMOS吧?如果是的话,你不妨在上电初期将该功率管的gate端拉到电源电压,等bandgap完全建立好后,再让你的LDO开始工作,这样就不会有你说的这个过冲的情况了,否则一上电LDO的输出端电压过高(就会烧掉LDO的负载电流的)!

网友:
你的功率管应该是PMOS吧?如果是的话,你不妨在上电初期将该功率管的gate端拉到电源电压,等bandgap完全建立好后,再让你的LDO开始工作,这样就不会有你说的这个过冲的情况了,否则一上电LDO的输出端电压过高(就会烧掉LDO的负载电路的)!

网友:
本质原因就是你功率PMOS的gate电压在上电之初电压很低,导致一上电,一股巨大的不受控的电流直接冲到负载上了,不过冲才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