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二级运放米勒补偿的详细拆解

楼主(2023-09-28):
二级运放的米勒补偿,书上的分析过于简单和理想,与cadence仿真,流片测试会存在比较大的误差,此处对这些非理想因素进行详细分析。

二级米勒补偿如下图所示,存在前馈路径与反馈路径,为什么呢?
因为流过补偿电容Cm的电流为Im=(Vout-V1)*Cms,补偿电流与输出电压Vout和节点电压V1都相关。
此时考虑第一级输出电阻R1与节点电容C1情况下,整体的开环传递函数为(gm2就是gmL):

可以化简为

典型的伯德图如下图,*是极点,△是零点,可以明显看到RHP的零点,此时PM只有13°。

网友(点评):
分母写出两个极点形式,这种近似是有条件的。必须两个极点分离很开,至少100倍以上。

网友(点评):
建议大家学习一下Allen教材第三版6.2小节,有关于几种补偿的推导和分析。

楼主:
因为零点的为z=gm2/Cm,所以通过增加减小Cm或者增加gm2,可以把零点移到高频处,但是减小Cm会使主极点移到高频,所以增加gm2是个不错的选择,gm2增加5倍之后,伯德图如下,零点明显移动到高频了,此时PM为40°。

网友A:
楼主,可以介绍一下近似的步骤吗?  我自己做了化简,可能有些过度,直接得到的极点是
-1/(gm2*RL*R1*cm)和 -gm2/CL
我近似之后的传函分母是这样:
然后用求根公式解这个一元二次方程,得到的结果再做一次无穷小近似,就得到上面两个极点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介绍一下近似的步骤吗?  我自己做了化简,可能有些过度,直接得到的极点是
-1/(gm2*RL*R1*cm)和 ...

你这个结果也没问题,就是少了C1/Cm这一项,这一项很小,通常可以忽略。只是在加入校零电阻之后,这一项会变得很很重要。

楼主:
由于单个回复字数限制,只能拆开发。

接着说米勒补偿,以上仅有米勒电容是最简单的情况,如果添加了校零电阻之后,
问题就会变得有趣,如下图所示,此时的整体开环传递函数相当于用Cm*s/(1+RC*Cm*s)替换Cms,所以可得:(RC就是Rm)

此时就出现了很有趣的现象,主极点基本不变,但是非主极点从原来的gm2/CL*(1+C1/Cm)变为了一个极点对,而且经常是一对共轭极点:

新的零点为:

网友(点评):
直接在加工过的增益表达式中将Cm*s/(1+RC*Cm*s)替换Cms,可以吗?已经是整理过后,而且是近似表达式。 确认过正确性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由于单个回复字数限制,只能拆开发。

接着说米勒补偿,以上仅有米勒电容是最简单的情况,如果添加了校零电 ...

新零点与一对新极点,与校零电阻RC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红色和蓝色为新的极点对,黑色是新的零点,横坐标是RC的值,纵坐标是频率,可以看到,当RC大于30kΩ之后,两个极点就变成共轭极点了,并且距离黑色曲线很近,这就是导致米勒电阻RC过大之后,基本上看不出补偿效果的原因,因为他产生的零点被共轭极点的一个抵消了,还留下了一个共轭极点。最佳补偿点在黑色与红色曲线交点处,也就是RC为12K左右,此时的伯德图如下所示:

可以看到三个极点和一个零点,其中一个零点和极点相消了,此时PM为86°。

如图加大RC到100k,伯德图如下:
可以看到,两个共轭极点重合了,导致相位急速降低,此时PM仅为31°,这就是RC补偿过大的问题。

综上所示,加入校零电阻RC之后,很容易就会把原来的非主极点,变为一对共轭极点,从而恶化补偿效果。

楼主:
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密勒补偿方式,就是通过共栅极进行米勒补偿,拉扎维书上也有提及,如下图所示:

这个共栅管可以直接借用第一级运放的共源共栅结构来实现,因此也经常使用,但是这个方式,其实存在一定的问题。
首先,通过共栅管补偿,切断了前馈路径,但是共栅管引入了一个值为RC=1/gmc的校零电阻,此时的系统传递函数为:
由于1/gmc的存在,引入了一个极点对,而且是99%情况下为共轭极点的极点对,频率为1/(2*RC*Cm),而新零点的频率为1/(RC*Cm),二者仅仅相差两倍,这是一个很糟糕的问题,比仅仅使用RC米勒补偿的情况也要糟糕很多。
为了保证一个较好的补偿效果,就必须让新的零点与共轭极点对都在GBW之外,因此也要求RC越小越好,即共栅管的跨导gmc越大越好。

比如gmc=25us,Cm=1pF的时候,此时RC=40kΩ,伯德图如下图所示:零点与共轭极点对均值GBW之内,就导致在GBW附近,相位急速衰减,PM仅为7°
如果增加gmc到200us,此时RC=5,kΩ,伯德图如下图所示:零点与共轭极点对均值GBW之外,因此PM达到了100°
综上而言,如果要用共栅管米勒补偿,首先绝对不能再添加校零电阻,其次,所用的共栅管的跨导gm也要足够大,否则补偿效果很差。

网友(点评):
这里G_SMC等式右边分母中的二次项的系数量纲不对,正确的似乎应是CL*C1/(gm2^2)

网友B:
支持,好分析,解释了调零电阻如何对极点产生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好分析,解释了调零电阻如何对极点产生作用

感谢支持,这个问题也是困扰了我一段时间,最近刚把这个问题解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新零点与一对新极点,与校零电阻RC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红色和蓝色为新的极点对,黑色是新的零点,横坐标 ...

您好,我也是将Rc调到100KΩ发现曲线趋势和您相似,如果光看曲线也有可能是零点超前于第二极点导致的phase和db的上升吧?但是由于尖峰之后下降的速度比20db/dec大(共轭)和大于90°的相移可以推断出是至少有三个零/极点,是这样从来推断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结果也没问题,就是少了C1/Cm这一项,这一项很小,通常可以忽略。只是在加入校零电阻之后,这一项 ...

我重新推导了一下,这次近似跟你的对上了

我发现要分析传函,近似的功底很重要,不然就没法分析了,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另外:你帖子里提示字数过多,因该是你直接粘贴图片引起的,你用添加附件的方式,可以多些很多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也是将Rc调到100KΩ发现曲线趋势和您相似,如果光看曲线也有可能是零点超前于第二极点导致的ph ...

从波尔图上,可以的看到零点之后的幅值衰减速度为40db/dec,所以零点之后肯定存在离得很近的两个极点或者共轭极点,通过cadence的pz仿真也可以看到一对共轭极点,这一点通过对二级运放密勒补偿的详细分析可以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重新推导了一下,这次近似跟你的对上了

我发现要分析传函,近似的功底很重要,不然就没法分析了,非 ...

哈哈,谢谢提醒,我之后也发现图片最后不要直接粘贴就不影响字数了。

传递函数近似需要很多的练习和直觉经验,知道哪些通常是较大的,哪些是可忽略的,会对近似有很大帮助。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谢谢提醒,我之后也发现图片最后不要直接粘贴就不影响字数了。

传递函数近似需要很多的练习和直觉 ...

分析的很有道理。

请问一下PZ仿真,能贴一下具体设置吗?或者有什么例子可以分享一下吗?不会PZ仿真,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析的很有道理。

请问一下PZ仿真,能贴一下具体设置吗?或者有什么例子可以分享一下吗?不会PZ仿真,感 ...

关于运放的仿真,可以参考下面这本书,里面的仿真很详细,

这个售价我不清楚怎么该,需要书的话,私信我

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实例—基于Cadence ADE.part1.rar

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实例—基于Cadence ADE.part2.rar

网友E:
学到了,谢谢大佬,一直也有疑问但是没推导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到了,谢谢大佬,一直也有疑问但是没推导过

大佬不敢当,这个问题我也是偶然间醒悟了,后续的三级运放才是研究的大难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密勒补偿方式,就是通过共栅极进行米勒补偿,拉扎维书上也有提及,如下图所示:

请教一下楼主
1. 极点的频率1/2*Rc*Cm,这个是直接根据传函算出来的还是可以快速的直观求解呢?

2. “两者仅仅相差两倍,这是一个很糟糕的问题”,不是很懂这句话,我的理解是如果两者很接近让零极点对消是对稳定性有好处的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楼主
1. 极点的频率1/2*Rc*Cm,这个是直接根据传函算出来的还是可以快速的直观求解呢?

哈哈,互相交流。
第一个问题,极点的频率1/2*Rc*Cm是通过严格推导传递函数,然后进行合理近似得到的。

第二个问题,零极点相消,确实对稳定性不影响,但是此时是一个零点,和一对共轭极点距离很近,一个零点只能抵消一个共轭极点,还会残留一个共轭极点,此极点会成为新的非主极点,频率为1/2*Rc*Cm,这是一个较低的频率,距离主极点不远,所以导致系统稳定性下降。

网友:
米勒补偿

网友:
给楼主点赞,分析的太棒了

网友:
谢谢大佬分享,真学习到了

网友:
一直弄不懂的地方终于懂了,太谢谢了

网友G:
谢谢分享,可以分享下文献出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可以分享下文献出处吗?

这个是个人推导的,没有文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个人推导的,没有文献

谢谢答复,谢谢分享

楼主(2023-10-30):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密勒补偿方式,就是通过共栅极进行米勒补偿,拉扎维书上也有提及,如下图所示:

传递函数有误,此处做一下更正:
切断了前馈路径,但是共栅管引入了一个值为RC=1/gmc的校零电阻,此时的系统传递函数为: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因为零点的为z=gm2/Cm,所以通过增加减小Cm或者增加gm2,可以把零点移到高频处,但是减小Cm会使主极点移到高 ...

你这pm增加了不是因为你增加gm2,让pole splitting更显著了嘛,跟零点没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pm增加了不是因为你增加gm2,让pole splitting更显著了嘛,跟零点没关系吧

...

零点和极点都与gm2有关,增加gm2可以降低主极点频率,同时推高次主极点和零点频率;增加Cm2降低了主极点频率,但是也降低了零点频率,所以增加gm2的效果比增加Cm效果好。

网友H:
引用 楼主:
零点和极点都与gm2有关,增加gm2可以降低主极点频率,同时推高次主极点和零点频率;增加Cm2降低了主极点 ...

你的零点不都在f0dB意外吗,对pm没影响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传递函数有误,此处做一下更正:
切断了前馈路径,但是共栅管引入了一个值为RC=1/gmc的校零电阻,此时的 ...

请问这一项后面的cm怎么没有s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单个回复字数限制,只能拆开发。

接着说米勒补偿,以上仅有米勒电容是最简单的情况,如果添加了校零电 ...

这个式子化简出来只是s的一次方,怎么约等于s的二次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重新推导了一下,这次近似跟你的对上了

我发现要分析传函,近似的功底很重要,不然就没法分析了,非 ...

你好,请教一下利用求根公式红框中这个式子近似怎么得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零点不都在f0dB意外吗,对pm没影响吧

f0db以外的零极点对PM依然有影响,比如3倍GBW处的极点会导致PM下降arctan(1/3)=18°,距离f0db越近,影响越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这一项后面的cm怎么没有s了?

这里确实没有s,因为此时切断了前馈路径,所以传递函数与之前有很大区别,不考虑引入的串联电阻,传递函数变为了:

你再进行详细推导就可得到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f0db以外的零极点对PM依然有影响,比如3倍GBW处的极点会导致PM下降arctan(1/3)=18°,距离f0db越近,影 ...

学习了

网友:
学到了,感谢楼主

网友:
感谢lz,另外想问下仿真出的bode图里我想确定主次极点的大小是找135度和45的点吗,假设每个极点都隔得很远

网友J:
感谢lz,想问下推导的时候每一级输出电流的方向该怎么定,因为我推出来发现用-gm带gm进去以后跟您的结果是一样的

楼主(2023-11-29):
引用 网友J:
感谢lz,想问下推导的时候每一级输出电流的方向该怎么定,因为我推出来发现用-gm带gm进去以后跟您的结果是 ...

按照这种拉扎维书上的小信号模型的方向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这种拉扎维书上的小信号模型的方向就可以。

理解了,多谢

网友K:
想请教一下楼主,计算这个传输函数的时候,没有将Cm通过米勒等效拆开,是怎么计算出传输函数的呢?将Cm那条路和运放那条路看成两条单独通路,然后将两条支路的传输函数相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想请教一下楼主,计算这个传输函数的时候,没有将Cm通过米勒等效拆开,是怎么计算出传输函数的呢?将Cm那条 ...

使用米勒等效存在一定的误差,我是直接列写节点的KCL方程组,然后求解的。可以手动计算,也可以用matlab等工具辅助计算。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使用米勒等效存在一定的误差,我是直接列写节点的KCL方程组,然后求解的。可以手动计算,也可以用matlab ...

哦哦好的,谢谢啦。还想请问一下,平常仿真如果没有看到第三个极点是因为RC取得比较小然后第三个极点在比较高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哦哦好的,谢谢啦。还想请问一下,平常仿真如果没有看到第三个极点是因为RC取得比较小然后第三个极点在比 ...

如果没看到第三个,就把仿真频率往10GHz放,肯定可以看到第三个极点。

网友K:
引用 楼主:
如果没看到第三个,就把仿真频率往10GHz放,肯定可以看到第三个极点。

所以最后我的理解是,RC其实是在一个比较小的取值下比较好,是这样吗?而且我看你那张零极点关于RC的三根曲线,在RC比较小的时候只看到有两根线,这说明了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所以最后我的理解是,RC其实是在一个比较小的取值下比较好,是这样吗?而且我看你那张零极点关于RC的三根 ...

在不切断米勒电容C的前馈路径情况下,校零电阻RC对整体的补偿作用,在RC较少的时候,会随着RC的增加,PM有所改善。RC过大之后,会导致原本的非主极点,分裂为一对共轭极点,这将大大降低系统稳定性,所以说RC的值不是越大越好,具体影响,需要结合其他参数具体分析。

网友(2024-01-18):
谢谢,讲的很好

网友L(2024-03-05):
按很多地方的描述,cascode补偿是为了消除miller补偿零点的影响的,但是按这里推导的内容来看,这个零点依然存在而且会恶化相位裕度?

楼主:
引用 网友L:
按很多地方的描述,cascode补偿是为了消除miller补偿零点的影响的,但是按这里推导的内容来看,这个零点依 ...

不是说cascode补偿不可以用,而是需要明白,要使用cascode补偿是有弊端的,必须满足共栅管的gm很大这个前提,否者补偿效果会很差,这个你可以搭建一个简单的二级共源共栅运放验证。

网友L:
楼主有扫过负载电容CL,看看极点位置以及相位裕度吗?我做一个米勒补偿的二级运放,扫CL逐渐增大,发现相位裕度会先变好,再变差,不明白相位裕度为什么会在CL增大的情况下变好。然后我看了下极点,发现在CL增大到某个点以后,次级点变成共轭极点对了,这似乎与公式推导的结论也不太相符。

网友M:
厉害,仿真和推导并存,很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M:
厉害,仿真和推导并存,很清晰~

,多多交流

网友N:
lz,这个式子里的RL是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介绍一下近似的步骤吗?  我自己做了化简,可能有些过度,直接得到的极点是
-1/(gm2*RL*R1*cm)和 ...

可以简单看成Cm/(C1+Cm)分压控制Gm2,然后这个等效Gm2驱动CL产生第二个极点.

网友O:
感谢楼主分享,只是还有一些疑惑,对于Cascode补偿产生共轭极点的问题,这个共轭极点是由原输出节点的极点分裂而来吗?如果是,那么共轭极点与负载电容无关,这是否有些反自觉;如果不是,这是不是意味着一个有三个极点(一对共轭极点,输出极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N:
lz,这个式子里的RL是啥呀

RL指的是总的负载电阻,包括了MOS管的输出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O:
感谢楼主分享,只是还有一些疑惑,对于Cascode补偿产生共轭极点的问题,这个共轭极点是由原输出节点的极点 ...

此处的分析是做了一些近似的,所以只是提供一个直觉上的方向。并且cascade补偿产生的共轭极点与负载电容是有关系的,具体看下图是分裂极点的具体表达式。

。最后关于这个共轭极点,个人觉得是密勒补偿把原本的非主极点分裂导致的。

网友P(2024-04-07):
感谢楼主的详细推导。楼主的分析主要还是从数学方面入手的。楼主是否有想过“调零电阻增大导致共轭极点产生”背后的物理本质是什么?共轭极点的产生条件是什么?如何判断一个电路中可能会存在共轭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P:
感谢楼主的详细推导。楼主的分析主要还是从数学方面入手的。楼主是否有想过“调零电阻增大导致共轭极点产生 ...

透过数学直击物理本质,这个境界太高了,我目前还差得远,只能先从数学方面理解,希望有哪位大神可以指点一些,毕竟从数学方面理解,只能算是初步理解,距离融会贯通还差得远。

网友:
楼主在第五楼中用Cm*s/(1+RC*Cm*s)替换Cm*s,对于1+C1/Cm这一项,我觉得应该是分子分母都乘s后再进行替换,但是看楼主的G_SMC的第一个表达式子的对应部分,是直接把Cm用Cm*s/(1+RC*Cm*s)替换了。因此楼主应该给C1乘s或者把Cm旁边的s去掉。但是楼主的最终结果是正确的。

网友(2024-07-18):
看了之后清楚好多,最近做的二级弥勒补偿,一直不知道零点后面为什么相位掉的飞快,原来引入了共轭极点

网友:
MARK 分析地很好

网友:
米勒电阻引入详细分析,mark

网友(2024-08-22):
引用 楼主:
传递函数有误,此处做一下更正:
切断了前馈路径,但是共栅管引入了一个值为RC=1/gmc的校零电阻,此时的 ...

这里cascode补偿的的分母第二项算的是不是不对?米勒补偿的公式这里有个(1+C1/Cm),这个地方在把Cm替换成Cm/(1+RcCms)时是不是把前面那个1给漏掉了?

网友:
谢谢楼主,学习了,米勒补偿很好的贴子

网友: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 ... iM_9SJYY0ywftTj4#rd
长期招募自愿者参与两级放大器频率补偿技术研究

感兴趣,且有时间和精力,欢迎大家一起来研究。

补充内容 (2024-9-24 14:53):
https://bbs.eetop.cn/thread-976375-2-1.html
[讨论] 再开个擂台,挑战一下

网友Q(2024-11-27):
引用 楼主:
因为零点的为z=gm2/Cm,所以通过增加减小Cm或者增加gm2,可以把零点移到高频处,但是减小Cm会使主极点移到高 ...

你这个后面的零极点更像是极点,右半平面的零点应该是裕度下降,增益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Q:
你这个后面的零极点更像是极点,右半平面的零点应该是裕度下降,增益上升。
...

这里是有个次极点和一个右半平面零点,右半平面的零点确实是裕度下降,增益上升,但也只是让幅度从-40dB/10倍频,变为-20dB/10倍频,增益并不会出现上翘。

网友R:
这里分子有问题,不应该出现RL。虽然这不会影响零点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里分子有问题,不应该出现RL。虽然这不会影响零点的值

没问题,是我搞错了

网友S:
引用 楼主:
新零点与一对新极点,与校零电阻RC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红色和蓝色为新的极点对,黑色是新的零点,横坐标 ...

请问楼主,怎么在bode图上标注零极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请问楼主,怎么在bode图上标注零极点的?

我是用MATLAB画图的,按照下面就可以画出零极点

网友(2024-12-29):
感谢大佬,推了半天为什么会产生共轭,越推越复杂

网友:
会产生共轭,越推越复杂

网友:
流片测试会存在比较大的误差

网友:
实际运用中很多项不能省去,比如你主极点近似后略去了输出节点的RC,如果输出的C很大,这种分析是否还成立。实际情况比分析复杂太多了

网友(2025-03-06):
引用 网友L:
楼主有扫过负载电容CL,看看极点位置以及相位裕度吗?我做一个米勒补偿的二级运放,扫CL逐渐增大,发现相位 ...

你好,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
插眼,最近在分析Miller补偿 cascode补偿 和 共轭极点问题,感谢楼主提供思路

网友T(2025-06-11):
请教一下楼主,是在matlab里把传递函数放进去绘制出来的这些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T:
请教一下楼主,是在matlab里把传递函数放进去绘制出来的这些图吗

先用MATLAB计算传递函数,再把实际参数带进去,就可以画图,具体代码直接问AI就能出。

网友:
好知识, 学习了
以前miller compensation就是随便尝试, 没太想里面道理

网友:
感谢分享,确实没有仔细计算过,所以总是发现有时候反而用了共栅补偿PM变小了

网友U(2025-09-13):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密勒补偿方式,就是通过共栅极进行米勒补偿,拉扎维书上也有提及,如下图所示:

想问一下这个幅频曲线能翘起来怎么理解,是有两个零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U:
想问一下这个幅频曲线能翘起来怎么理解,是有两个零点吗

共轭极点导致的gain peak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