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共源共栅的mismatch问题

楼主(2023-09-28):
我的折叠共源共栅放大器mismatch特别大,mean掉了一半,std Dev有10dB左右。我把管子L都加大到了5um,vdsat至少有200mV,但是依然很差。有没有人知道怎么改进啊!谢谢大家!

楼主:
补充修正一下,vdsat留了150mV以上,VDD=2.5V

楼主:
困扰我一两周了,有没有人帮帮我

网友A:
第一步:试着把你的设计完成,包括bias,然后再仿真看看

网友:
提个建议:偏置别直接给电压源

网友B:
1. 截图的话,截component parameter,比截dc op point更好;
2. mismatch的mean值掉一半,std dev 10dB,这是什么描述方式?

网友C:
lz,你的vdsat够大了,但是vds-vdsat都只有150mV,这是tt的情况,corner下会恶化
不知道你的monte carlo是不是包括了corner,建议你在mc比较差的点,debug一下,看管子的状态vds-vdsat还够吗?

楼主:
补充一些数据

这是tt工艺角下没有mismatch的增益曲线

这是tt工艺角下没有mismatch的增益曲线

这是完整放大器的尺寸

这是完整放大器的尺寸

这是共模反馈电路,我用的理想共模反馈。

这是共模反馈电路,我用的理想共模反馈。

这是tt蒙特卡洛仿真结果,mean只有无mismatch增益的一半左右

这是tt蒙特卡洛仿真结果,mean只有无mismatch增益的一半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你的vdsat够大了,但是vds-vdsat都只有150mV,这是tt的情况,corner下会恶化
不知道你的monte carlo是 ...

多谢回复!但是VDS没有办法再增大了,电源电压和输入输出的直流电压都确定了。这是tt的mismatch,其他工艺角更差呜呜呜。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截图的话,截component parameter,比截dc op point更好;
2. mismatch的mean值掉一半,std dev 10dB, ...

多谢回复!我的问题,描述不清楚,因此我更新了尺寸和仿真图,麻烦大家再帮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试着把你的设计完成,包括bias,然后再仿真看看

多谢回复!我放了完整的电路图,麻烦大家再帮我看看!

楼主:
多谢大家的回复!我更新了仿真图和器件尺寸,麻烦大家再帮忙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大家的回复!我更新了仿真图和器件尺寸,麻烦大家再帮忙看看!

你的电源是2.5V,输出共模设定在1V,这样nmos的headroom压力比较大。
建议将所有nmos pmos电流镜vdsat调整为250mV,cascode管的vdsat调整为150mV。(各个偏置电压不要变)
由于rout=1/(lamda*id)  建议保持各路电流id不变  L不变,调大W

网友A:
1. your bias gen has a startup issue, there is a loop inside it.
2. do you config it an open loop when running the sim?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your bias gen has a startup issue, there is a loop inside it.
2. do you config it an open loop wh ...

thank you! I will check the bias circuit and the mismatch simulation is configured to open loop.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源是2.5V,输出共模设定在1V,这样nmos的headroom压力比较大。
建议将所有nmos pmos电流镜vdsat调整 ...

感谢! 我试试看。

网友D(2023-12-14):
想问楼主解决了吗?如果电源电压比较小,大概在1.62~1.8v,那还有什么办法能减小折叠共源共栅放大器的mismatch吗?我是单端输出的那种,增大输入对管gm和减小共源管的gm都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问楼主解决了吗?如果电源电压比较小,大概在1.62~1.8v,那还有什么办法能减小折叠共源共栅放大器的mismat ...

没彻底解决,我是闭环使用,闭环以后发现mismatch好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