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scode管可以衬源短接吗?

楼主(2023-09-28):
cascode管可以衬源短接吗?以及什么条件下是不能衬源短接的?

网友:
可以是可以,但是版图设计会很麻烦

网友:
看具体情况,现代绝大多数工艺,一般来说P管都可以,但需要把NW分开;而N管因为共用衬底,都不可以,除非增加DNW(大部分工艺,DNW是选用MASK,需要额外增加光罩),把各自的PW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