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补偿

楼主(2023-09-29):
请问一下,这个LDO(用于最高60V输入的DCDC的外部LDO),外置了一个2.2uF的电容,请问这个三个极点的LDO有没有什么合适的补偿思路

网友A:
请问引入节点②支路的原因是什么呢?可以讲解一下这个结构吗?

网友B(2024-02-22):
引用 网友A:
请问引入节点②支路的原因是什么呢?可以讲解一下这个结构吗?

分离极点,加大摆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离极点,加大摆率

分离极点直接加个普通的buffer不就行了,加大摆幅是加哪里的摆幅?可以细讲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