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的SoC频率2~3GHz,FPGA速度到不了,怎么做的FPGA原型验证?

楼主(2023-09-29):
是只把UVM过了就流片?还是降频后再做FPGA验证?还是HAPS什么新的设备?

但是降频后有的功能就不正确了,像高速信号处理之类,怎么处理的?
大家的公司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一般大家都是等比例降速后验证的

网友:
有些高速信号比如mipi fpga是支持的。或者是外置phy芯片,fpga上实现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