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运算放大器级联的带宽问题

楼主(2023-09-29):
请问为什么放大器级联后,随着N增大,GBW下降?不是一直增大吗?然后为什么从延时角度来看,会有最佳级数和单级增益?谢谢!。。。。。。级联是不会影响单位增益带宽的吧?

网友:
没想明白  mark一下

网友A:
1。你这个ugb是指单级放大器吗?如果是,那你说的是对的,如果是级联后的,那么会下降。你可以理解为很多水管串联起来后水流是不是时间更长了? 2. 原文有一个前提,就是要达到固定的DC增益,而每一级使用了相同的放大器,所以,如果单级DC争议增加,会导致单级的3db点下降,反之亦然;这里你就可以看出,一定存在一个点,会使得延迟(也就是原文中的级联的3db)最小。 3.级联影响最后级联放大器ugb,不影响单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这个ugb是指单级放大器吗?如果是,那你说的是对的,如果是级联后的,那么会下降。你可以理解为很多水 ...

级联应该不会影响单位增益带宽UGB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级联应该不会影响单位增益带宽UGB吧

that's why I am asking what's the UGB you are referring to:
1) single stage? --> no
2) cascaded amp? --> yes

网友B:
楼主,能发一下这个文章吗?
我自己推导过两级开环运放级联的gbw公式sqrt(gm1*gm2/c1/c2),意味着一模一样的两个opamp串联,gbw不变。
跟这篇论文对不上,谨慎判断这个论文在胡扯。

网友:
这里面有个概念:gbw对应gain=0的频率,而延迟跟gbw没有明确关系
因为,文章中没有强调频率补偿,也就意味着相位变化甚至可超出360度,甚至跟多,从物理意义上来讲,相位才代表了延迟,而增益没有延迟信息。
    这种不考虑phase,只考虑增益的场景,大概是动态比较器的预防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发一下这个文章吗?
我自己推导过两级开环运放级联的gbw公式sqrt(gm1*gm2/c1/c2),意味着一模一 ...

不好意思刚看到

网友C(2024-03-29):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刚看到

请问可以发一下这个文章学习一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可以发一下这个文章学习一下吗?谢谢

发个邮箱

网友:
1026021306@qq.com   感谢不尽

网友(2024-07-10):
楼主可以发下文章,学习一下吗,谢谢您!842311154@qq.com

网友:
N极点系统怎么能约等于单极点系统?这个文章在胡扯吧

网友(2024-10-21):
楼主可以发一下文章吗,谢谢了。     2087106697@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刚看到

楼主我也想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