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chfile.tf 怎么转换 techfile.lef

楼主(2023-09-30):
如题。
有一套synopsys的库,想把icc2里用的techfile.tf 转换成 techfile.lef给innovus用。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转换?

尝试过让icc2读入techfile.tf 再用 "write_lef - include tech techfiel.lef"导出。但是导出的lef并不完整 innovus没办法读入。
也尝试过用innovus自带的命令 "generateLef -techfile techfile.tf tecfile.lef", 但是工具报错没办法完整的生成

听说virtuoso能导入tf文件再导出lef文件,本人没用过virtuoso,不知道有什么大神知道?还是有别的方法能够转换?

网友:
这是我转换asap5nm的命令记录 lefout -lib asap5ssc6p5t_01 -cells "DFFHQNx1_ASAP5_65t_R INVx1_ASAP5_65t_R NAND2xp5_ASAP5_65t_R NOR2xp33_ASAP5_65t_R sram_cell_6t_111_asap5_04 sram_cell_6t_122_asap5_04" -views "layout" -lef /home/icer/Desktop/asap5/asap5PDK_r0p4/cdslib/setup/asap5ssc6p5t.lef -ver 5.8

网友A:
用virtuoso的工艺库管理器导出, 需要命令行的话等审核通过后自己看看

楼主:
已解决,只需要在 ICC2 导出 lef 文件时定义版为5.6即可(默认5.8) “write_lef - include tech techfile.lef -ver 5.6". 但是写出的tech.lef信息回有所缺失,像是金属层的spacing。解决方法是对照techfile.tf 文件,手动写入导出的tech.lef中。

网友(2024-03-13):
引用 楼主:
已解决,只需要在 ICC2 导出 lef 文件时定义版为5.6即可(默认5.8) “write_lef - include tech techfile.le ...

我这么尝试的时候,发现不仅M1-M10的一些spacing之类的数值没导出来,后面的VIA的定义也缺失了,这个手动补起来就比较头疼了。。

楼主:
确实需要手动改的东西还蛮多的,但是这是目前找到唯一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只需要在 ICC2 导出 lef 文件时定义版为5.6即可(默认5.8) “write_lef - include tech techfile.le ...

那请问如何把INNOVUS用的LEF转换成ICC2用到的.tf呢?

网友B(2024-12-19):
引用 网友A:
用virtuoso的工艺库管理器导出, 需要命令行的话等审核通过后自己看看

你好!请问有办法将vituoso_oa_tf 这种格式文件转换为lef 文件么,能请教请教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有办法将vituoso_oa_tf 这种格式文件转换为lef 文件么,能请教请教吗? ...

ciw 文件  导出  导出lef 然后选择只导出工艺选项

网友C(2025-02-17):
引用 网友A:
ciw 文件  导出  导出lef 然后选择只导出工艺选项

请问是需要将virtuoso_oa.tf文件先导入吗?不太了解这方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需要将virtuoso_oa.tf文件先导入吗?不太了解这方面,谢谢!

一般来说不需要

网友(2025-06-13):
引用 网友A:
ciw 文件  导出  导出lef 然后选择只导出工艺选项

您好,我用这种方法导出的有一些层会缺失,但是自己看不懂.tf文件不敢再lef里面手动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