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獲取mosaic各instance(pcell mos)的座標

楼主(2023-10-01):
在object 變成mosaic後,我便不知如何獲取mosaic中每個instance的座標了,再麻煩各位大神們指點一下,謝謝各位!

楼主:
        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求助] 如何獲取mosaic各instance(pcell mos)的座標

网友:
mosaic的坐标处理一下就是各instance的坐标了。比如mosaic的坐标是 x:y ,Rotation是“R0”,Delta Y是dy,Delta X是dx,那么第a行 , 第b列 的那个instance的坐标就是 (x+(b-1)*dx) : (y+(a-1)*dy)

楼主:
我後來是使用mosaic將要擺放的轉階層打在要用的pcell mos上,謝謝大大回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求助] 如何獲取mosaic各instance(pcell mos)的座標

geGetSelSet()~>xy获取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