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求助,有报酬! 设计好的电路如何烧录到DE2-115 FPGA验证

楼主(2023-10-02):
我用verilog设计好的电路,
如何烧录到DE2-115 FPGA 芯片上验证功能。

从来没干过,希望高手帮忙。
有现金酬谢!
联系我 WX   dustofsun
发信息 注明 FPGA 即可

网友:
quartas 编译,下载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JTAG 下载, 调试

我这个数字电路Verilog设计是芯片实现过的。
Verilog 到芯片 需要
1. 综合(synthesis), 需要设置好多东西。

2. 布局布线(Place & route), 需要写约束文件, 约束时钟,输入输出,IO驱动能力等等

3. 产生寄生电容电阻

4. 时序检查 (Timing Check)

这个FPGA 不需要这些吗?
直接把Verilog 设计直接compile 后  直接就可以写入到FPGA里面吗?

不知道FPGA 和芯片 有什么区别?
望大侠解释一下

网友:
其实你要做的就是设置好管脚,比如连到板子上的那个脚,最多的工作是做板子的端口管脚设置,其他的不用你做,编译器都帮你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