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锁定cadence的snap spacing?

楼主(2023-10-02):
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办法锁定cadence的layout 中的snap大小?现在我每切换一次层次,就会被改成0.005,真是痛不欲生。

网友:
display option对话框最下面,选择file,save cdsenv文件,重新启动virtuoso就可

网友A:
  1. layout xSnapSpacing float 0.005
  2. layout ySnapSpacing float 0.005

  3.

在.cdsenv 里面写这句,就会把格点控制在 0.0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dsenv 里面写这句,就会把格点控制在 0.005

试了一下,可以设成1,但只有第一次好使,再开别的layout还是会回到0.005,和每次手输没区别呀

网友:
每一次重启后,先打开此次项目的TOPlayout,设置好格点,TOP下面的layout自动改为设置的格点,是自上到下的设置。
每一次重启后,打开此次项目的随意layout,设置好格点,其他的layout仍保持默认格点。

网友(2024-01-05):
envSetVal("layout" "xSnapSpacing" 'float 0.005)
envSetVal("layout" "ySnapSpacing" 'float 0.005)
之前有看到一个老哥用这个脚本的,或许可以试试看

网友(2025-03-19):
envSetVal("layout" "gridSpacing" 'float 0.005) ;minor spac
envSetVal("layout" "gridMultiple" 'int 1) ;major spac=minor*Multi
envSetVal("layout" "xSnapSpacing" 'float 0.005)
envSetVal("layout" "ySnapSpacing" 'float 0.005)
envSetVal("layout" "displayPinNames" 'boolean t)

自己用的 IC618版本的 放到.cdsinit里 每次启动都会自动加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