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ta-sigma modulator中的integrator不稳定

楼主(2023-10-02):
最近在做delta-sigma modulator, 设计integrator的时候遇到了问题。
给单独的integrator输入方波信号,输出波形看起来很奇怪,如图分别为正负的输入和输出:

但是如果给一个正弦波,输出波形很正常,能呈现出积分的效果。
放大器的PM是够的,CMFB loop 也是稳定的,这是发生振荡了吗,需要怎么解决呢?

楼主:
附上电路图和测试电路

网友A:
你的正弦和方波频率分别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正弦和方波频率分别多少?

100k到1M都试过了

网友:
is your cmfb1 and cmfb2 ckt completed?

网友:
based on what you are showing, if completed, the ckt does not have right DC op.

网友:
仿真放大器的时候是空载还是有负载呢,我看你负载电容应该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