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问下以下DRC报错分别代表着什么意思,以及如何修改

楼主(2023-10-02):
(图片)

网友:
1:poly 密度要大于14%
2:M1最小面积要0.202
3:M1 密度要大于 30%
4:Latch up,左右60um内必须有tap
5:M6 密度要30%

下面的解释都写得很清晰

网友:
密度不够可以先不理,在top再加。
但如果密度不够在底层不能加的,需要拉开距离。poly act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