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Check and save时遇到错误

楼主(2023-10-02):
跑PEX时没有遇到错误,只有警告,但是当单独打开calibre时,显示没有保存,点了Check and save时就会出现错误,请问前辈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希望前辈给一些建议

网友(2024-04-30):
你都没保存,那pex跑的是旧的,电路有问题,上图,是不是,你把人家两个器件端口重叠了,需要拉线连的

网友A:
这种情况大概就是器件和线有重叠短路的地方了。导的时候距离参数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大概就是器件和线有重叠短路的地方了。导的时候距离参数没调好? ...

是的,感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