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如何不修某一条path 的timing

楼主(2023-10-02):
做完cts之后发现hold timing 最差的一条是clock gating hold有40的slack,剩下的都是3左右正常的slack的path,opt也修不好,应该effort都用在wns上了,现在最差的这一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想先不修,把其他的能修的修好,请问应该用什么命令?怎么exclude最差的这条path去做opt?

网友A:
这条path单独group path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条path单独group path就可以

请教一下,这条path已经自动group了,属于reg2cgate,单独group之后,接下来进行什么操作?我在optDesign 和setOptMode的option中好像没找到group相关的。

网友B:
对这条path设  set_false_path。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这条path设  set_false_path。

好像没用啊,我用set_false_path -hold -from xx/tmen_reg/Q -to xx/U2030/A1,然后再做optDesign -hold -poststs,还是会给这条path加很多buffer,slack从-40到-25.

网友:
false path 可能没设对。。。

你就用2楼的思路吧。这条归在reg2clkgate的pathgroup里,用setPathGroupOptions reg2clkgate -effortLevel low -target -40 -weight 0 ,
反正就一堆降低修正力度的设置吧。

其实你密度这么低,这条大VIOLATION未必是挡住其他reg2reg修不掉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