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助:Cadence里将一个模块复制成一个阵列进行仿真

楼主(2023-10-03):
请问各位前辈,Cadence里面有没有将一个模块复制成一个阵列(比如100*100)并且可以单独或者批量访问每一个模块,再对这个阵列进行仿真的功能?感谢留言和解答!

网友A:
遇事不决 F3

网友(点评):
谢谢回复!请问F3可以调用什么呢?

网友B:
q => set => instance Name : instance<9999:0>
模块都一样有单独访问必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q => set => instance Name : instance
模块都一样有单独访问必要吗?

谢谢回复!请问批量复制的时候可以把模块上的每一根信号线都连接在总线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事不决 F3

你不是要阵列复制吗,先C,再F3就可以输入复制的阵列大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请问批量复制的时候可以把模块上的每一根信号线都连接在总线上吗?
...

<*10000>wire_name

楼主:
感谢大佬 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