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Check and save时遇到错误

楼主(2023-10-03):
跑PEX时没有遇到错误,只有警告,但是当单独打开calibre时,点了Check and save时就会出现错误,显示两个管子的一端短接了,请问前辈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希望前辈给一些建议

网友(2023-12-08):
check and save报error那就还没保存,pex的结果用的是之前电路的数据,所以没错,先改改电路,我电路不熟,但你要连接电阻端,为什么不在两端之间拉根线呢,去看看其它电路电阻怎么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