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 同步时钟采样问题-deraceclockdata没有用

楼主(2023-10-04):
设计中有两个同步时钟,周期是整数倍。从一个时钟中的数据向另一个时钟发送的时候,会出现采样不正确的问题(采样在上升沿以后),听闻大佬和VCS User Guide都说要加入deraceclockdata选项,但是还是没用,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2024-02-29):
你这两个时钟频率之间是不是不是1比2 的关系,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两个同步时钟是1比2 的时候这个选项是有用的,1比4的时候这个选项就没有用了

楼主(2024-04-20):
引用 网友A:
你这两个时钟频率之间是不是不是1比2 的关系,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两个同步时钟是1比2 的时候这个选项是有 ...

不是一比二,是一比好几十,这样也没有用嘛

网友B:
你先说清楚你现在是RTL simulation,还是post netlist simul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说清楚你现在是RTL simulation,还是post netlist simulation

rtl仿真

网友:
vcs是单纯地按edge timing去计算的,不要搞太复杂,在rtl里给点delay对齐2个clock edge,在flop out也给点delay

网友:
直接加delay对齐clock edge,在flop out也加点del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