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AN CHAIN 不能只插一条么?

楼主(2023-10-04):
发现DFT COMPILE,SCAN CHAIN 数量不能是一条,请问属实么?谢谢

网友:
可以吧?  我记得chain count是>=1

楼主:
实际操作就是不行,改为2条就可以了,很奇怪,synopsys tool也这么low

网友:
简单的芯片一条很正常

网友:
经常用dftc 只插入一条链

楼主:
能分享一下脚本么?我的为啥不行

网友:
你是压缩模式选择不对,用最新的压缩模式

楼主:
怎么设置最新压缩模式?谢谢

网友:
burn-in scan不就应该一条么?

楼主:
找到了root cause, High X-tolerance compressed scan chain limits is 2

网友:
不用压缩模式,一条chain 肯定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