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MFB问题

楼主(2023-10-04):
请教下,书上讲的M3M4电流增加,输出共模降低,为啥M3M4电流增加,共模降低,具体咋分析的?先谢谢了!

网友:
Vout_cm 增加  => VE 增加  => M3 /M4 电流增加 => vout1/vout2 减少 => Vout_cm 减少

楼主:
M3 /M4 电流增加 => vout1/vout2 减少,这个工程可以解释一下吗

楼主:
M3 /M4 电流增加 => vout1/vout2 减少,这个过程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先谢谢了

网友:
Vout_cm大小由上面的PMOS电流源与下面的NMOS电流源之差决定。M3和M4电流大了,负载电容放电,Vout_cm变大。同理,如果M3和M4电路小了,负载电容充电,Vout_cm变大。

网友:
可以想成M3M4的G電壓變高Driving能力變強,上下電流要相同必須把他的D端電壓往下壓才行

楼主:
cmdmprobe如图所示

楼主:
在仿真的时候,这里probe instance ,应该选CMDMprobe中哪一个呢

楼主:
还是这个vinj vprb都可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这个vinj vprb都可以呢

我一般在断开回路处放一个iprobe。有大佬说cmdmprobe不好用,所以我也很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