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elta-Sigma Toolbox(delsig)中scaleABCD函数的疑惑

楼主(2023-10-04):
100资产
最近在学习Understanding一书,接触到Toolbox部分,看了书中例子和一些教程后有一些问题想不明白:
1.scaleABCD函数中f和ymax为什么设置成f=0和ymax=nlev+5?f=0是代表dc吗?ymax作为量化器过载范围感觉是nlev,为何+5?
2.书中CH7的例子中把umax作为scaleABCD的输入,输出只有ABCD矩阵,但函数说明中umax是output,这种用法怎么理解?

网友A:
楼主,你好
我的理解是当量化器的输入偶尔饱和时,系统依然稳定(书上这么说的),所以nlev+5 ,为什么不是+2 +3 +4 +6 我也不知道,可能跟下面这个表有关

第二个问题,为啥umax即可能出现在输入,又可能出现在输出:如果输入没有给,它就自动计算一个umax

请注意scaleABCD这个函数调用了simulateDSM(建议你开打它的m文件,仔细看看,会有很大启发),做了瞬态仿真,其实这个过程完全可以手动做,更可靠。
下面是我的程序,在这之前先做一次瞬态仿真,然后定义各个节点的xmax,最后对ABCD矩阵做缩放(基本按照书上来的)

网友B:
你好,我之前做delta sigma作业的时候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我自己的理解也可能有不足之处,请谅解。

1,f=0指的应该是DC没错,ymax=nlev+5应该是考虑到鲁棒性而设置的边界。
2,umax带入scaleABCD函数中,得到ABCD。再通过mapABCD得到[a,g,b,c]就可以画图了。
通过toolbox可以复现论文 《An empirical study of high-order single-bit delta-sigma modulators》里面的图。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之前做delta sigma作业的时候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我自己的理解也可能有不足之处,请谅解。

1,f=0 ...

谢谢解答,这篇论文很值得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我的理解是当量化器的输入偶尔饱和时,系统依然稳定(书上这么说的),所以nlev+5 ,为什么不是 ...

谢谢解答,浏览了一下源码确实耳目一新,但本人目前水平还不足以充分理解源码,有待继续学习。另外还想请教一个仿真多bit时遇到的问题,这里的Xlim是一个绝对值,还是相对于M的相对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浏览了一下源码确实耳目一新,但本人目前水平还不足以充分理解源码,有待继续学习。另外还想请 ...

Xlimit是绝对值
这里面的M指的是MSA吗? 我没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Xlimit是绝对值
这里面的M指的是MSA吗? 我没理解

Understanding书里都用M表示量化器的steps,M+1表示levels(nlev)。比如之前图片里的示例M=1就表示单比特量化。

并且书中讲解量化的时候都取步长Δ=2,如下图,此时量化器的Vref=nlev=M+1,Full Scale=nlev-1=M,个人理解取Δ=2相当于是一种归一化。

然后scaleABCD中ymax、umax都是基于nlev或M的绝对值,对应了上面归一化后量化器的图,例如ymax默认值是nlev+5,umax在示例中取0.9*M。
而xlim默认值取1,未说明是绝对值还是相对M的相对值,这在M=1的情况下没有歧义,但在多bit量化时就让人有点疑惑,例如4bit量化,想取xlim为nlev的一半,此时函数中该写xlim=0.5还是xlim=0.5*(2^4)?

根据您的解答xlim该取0.5*(2^4),仿真验证后确实如此

网友C(2023-11-30):
您好 请问del_sig的函数说明是在哪一里找到的 可以共享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 请问del_sig的函数说明是在哪一里找到的 可以共享下吗

understanding书的附录里都有的吧

网友D(2024-04-25):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我的理解是当量化器的输入偶尔饱和时,系统依然稳定(书上这么说的),所以nlev+5 ,为什么不是 ...

你好,请教下,scaleABCD里面xlim和ymax,我的理解分别是积分器输出摆幅限制和量化起输入限制,这个和我们的电源电压和VREF有关系,这里面是相对于nlev归一化。

根据实际情况,VDD和VREF都与这个nlev有一个系数关系?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吗?正确理解应该是怎样的?
谢谢指教!

网友(2024-08-12):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教下,scaleABCD里面xlim和ymax,我的理解分别是积分器输出摆幅限制和量化起输入限制,这个和我 ...

您好  这个问题您有搞明白嘛  我现在也对这个问题很疑惑

网友(2024-10-16):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教下,scaleABCD里面xlim和ymax,我的理解分别是积分器输出摆幅限制和量化起输入限制,这个和我 ...

同问,我也同样请教,没能理解Xlim和Ymax两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