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IA的积分电容上下极板接法求助

楼主(2023-10-04):
大家好,小弟的CTIA使用了mim电容进行积分,但是这种电容的两个极板该怎么接?是上极板接运放输入端?还是上极板接运放输出端呀?

网友A:
上级版接OTA输入,输出准确取决于上级板的电荷量,注意开关电荷注入上极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级版接OTA输入,输出准确取决于上级板的电荷量,注意开关电荷注入上极板问题。 ...

谢谢您的回答!

还想请问下为什么不能下极板接呀?

我目前的只是很死板的记得,上极板接高阻端,下极板接低阻端,然后下极板的寄生电容大。为什么却说不清楚。

我对下极板不能接CTIA运放输入端的大概的理解是:

  • 下极板的寄生电容大,如果有衬底噪声耦合的话,就会经过积分放大,到达输出端,这个影响要比下极板接在CTIA的运放输出端大。
  • 下极板的寄生电容大,对于运放输入端就会降低带宽,影响运放的速度。

不知道以上理解对不对?求指点。

下面是采用的CTIA的电路图。

网友B:
其实是两个主要问题1)线性度 2)精度/有效输入范围 如果寄生是完全固定的,那么怎么接没有太大区别, 如果寄生太大,有效输入是有影响的。我一般先看寄生是否线性然后决定怎么处理它,并不是说接上极版或者下极版有一个定论.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还想请问下为什么不能下极板接呀?我目前的只是很死板的记得,上极板接高阻端,下极板接低 ...

下极板不能接运放负输入端,主要副作用是引入了一个输入电容Cin,导致带宽降低。拉扎维的第12章第3节,图12.38讲了Cin的副作用。

基于同样的原因,采样电容也选择用下极板采样。
另外,如果CTIA是单极运放,下极板接运放输出端,寄生电容就变成了运放负载电容CL的一部分,有利于增大相位裕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是两个主要问题1)线性度 2)精度/有效输入范围 如果寄生是完全固定的,那么怎么接没有太大区别, 如果 ...

学到了,谢谢您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极板不能接运放负输入端,主要副作用是引入了一个输入电容Cin,导致带宽降低。拉扎维的第12章第3节,图 ...

嗯嗯,我再研究一下拉扎维,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还想请问下为什么不能下极板接呀?我目前的只是很死板的记得,上极板接高阻端,下极板接低 ...

下级板接运放输入有两方面缺点
1.寄生电容相当于OTA输入端到小信号地的电容,会增加电路噪声;
2.  与反馈电容组成反馈网络,恶化环路增益和增益带宽积

楼主(2023-11-21):
引用 网友A:
下级板接运放输入有两方面缺点
1.寄生电容相当于OTA输入端到小信号地的电容,会增加电路噪声;
2.  与反 ...

不好意思,好久没有登录了。非常感谢您的指点,关于环路增益的变化之前确实没有往这方面考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