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smc180的Memory Compiler,以及Memory Compiler生成的SRAM库和RegFile库的区别

楼主(2023-10-04):
最近打算用tsmc180nm做后端设计,系统中需要添加相应的SRAM的单元,需要有相应的伪双端口SRAM,发现180nm的Memory Compiler没有相应的IP,只能生成双端口SRAM和单端口SRAM,用双端口SRAM或者单端口SRAM再去改成伪双端口SRAM太麻烦了,但是180nm的Memory Compiler似乎只有这两种SRAM。这样的话用起来不太方便,还会有问题,所以将这部分替换成了Memory Compiler生成双端口的RegFile,它的行为符合伪双端口SRAM。但是这样去做设计会有什么问题?寄存器组和SRAM在后端里有什么区别?

网友:
除了FUNCTION上的区别,物理上就是REG更快,其他CELL什么应该没区别;一直到28nm,REG才开始用专门的CELL,虽然之前也有人用,但比较少。因为那种CELL,发PAPER的时候就说明了是给28以后用的

网友(2024-04-16):
现在reg file 和 SRAM 的compiler 的bit cell  会存在一些差别,体现在bit cell area 不同, 但是对design 来说功能上是一样的

网友A:
老哥,能求一个TSMC180nm的2048x32bit的SRAM吗,我没有Memory Compiler,端口如图,十分感谢!

补充内容 (2024-5-14 23:20):
不用了老哥,同步fifo直接抄Verilog了

SRAM_2048x32b_block图

SRAM_2048x32b_block图

网友B(2024-08-02):
我目前也需要tsmc180nm的memory compiler,请问您的ip项目在哪里找到的

网友:
您能分享这些文件吗?

网友(2025-07-02):
hi, I want to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哥,能求一个TSMC180nm的2048x32bit的SRAM吗,我没有Memory Compiler,端口如图,十分感谢!

能详细说一下解决的方法吗?FIFO应该不能直接替代SRAM吧

网友(2025-09-15):
引用 网友B:
我目前也需要tsmc180nm的memory compiler,请问您的ip项目在哪里找到的

哥们有了嘛,我也同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