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神,安装了论坛的带IC618虚拟机,打开终端输入virtuoso,显示找不到命令

楼主(2023-10-05):
装好后,也有找到这个叫618的文件夹,

本人对linux不熟,还请各位指点一二,已经有百度过,但是没有搜到有效的办法,

请各位指点一下,或者给个一些关键字,我去百度,谢谢

网友:
你应该先source /EDA/EDAEnv 看看  或者命令virtuoso &  或者 ic

网友A:
vi 一下.bashrc或者.cshrc,看看有没有内容,如果有,看看有什么

这个虚拟机应该是里面有写命令,需要先执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 一下.bashrc或者.cshrc,看看有没有内容,如果有,看看有什么

这个虚拟机应该是里面有写命令,需要先执 ...

老哥,我在home下面 终端运行 vi .bashrc, 是空白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 一下.bashrc或者.cshrc,看看有没有内容,如果有,看看有什么

老哥,还要麻烦再指点一下,运行vi .bashrc. 显示下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还要麻烦再指点一下,运行vi .bashrc. 显示下图。

命令行输入IC,然后回车。就是执行下IC,然后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去CSDN搜一下,那里面的几个教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