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相同的结构,用N管和P管实现结果完全不同,为什么??

楼主(2023-10-05):
用N管可以很好实现钳位功能。

换成P管就出问题了,运放是理想的,输入电压范围也调整过并没什么区别。依旧是N管正常实现,P管实现就会出问题。原理很简单就是想不到哪里出问题了,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A:
In the PMOS drive circuit, the feedback point is wrong. It is not feedbacked from the outp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 the PMOS drive circuit, the feedback point is wrong. It is not feedbacked from the output.

我不太懂您的意思,我是想实现下图结构的,结构很简单就是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我認為回授點沒錯,錯在BIAS電壓是自己灌的

网友:
下面电路里的vdc电压应该改为5-0.56V

网友:
V12电压太低了   如果环路真的可以正常工作的话  PM0的VGS会非常大 电流也很大   但是PM1此时的VGS无法流过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
P管实现里面的电路工作状态都不对了吧,而且为什么你加的V12有2.5uA左右的电流?

网友:
第二张图,运放的输入电压不相等,负反馈没有建立,就2楼说的,现在电路是正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