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bottom up设计时,子模块需要把所有port做成io吗

楼主(2023-10-05):
在bottom up设计里,asic如果比较大的话,需要把一个asic拆成几个partition。
问题中的一些理解如下:
(1)每个partition不需要把所有的port都做成io pin吧,哪些port需要做成io pin呢,还是把port摆在外面就行了,不需要做任何处理。

(2)每个partition外部就是简单的逻辑port,不包含物理接口,所以我认为不需要做io,不然会很多io,但是不清楚是不是这样。
(3)需要把每个partition做成macro,但是这个macro不包含物理接口,在icc的设计里,就是每部分单独布局布线,然后导出lef和lib。
(4)最后在top里进行合并,不同macro的port直接被连接到一起即可是嘛。

网友:
IO是芯片内外互联用的,内部互联只用pin搭上就可以了。marco当大的标准单元理解就可以了,只需要带着时序功耗面积连接信息做PR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