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 求助 200人民币1小时,按时付费

楼主(2023-10-05):
我有设计好的数字电路 ARM M0 数字电路系统
需要在FPGA上验证。

使用的FPGA是Altera的 Cyclone IV  DE2-115 FPGA板子。

本人没用过FPGA, 但是有基本概念。需要牛人协助
把ARM M0 的 Verilog Code 建立FPGA project
一步一步,最后烧录到FPGA 里面验证 ARM M0
需要有5年以上FPGA经验的牛人 手把手教一下。

报酬是每小时200人民币, 按实际花费的时间付费
有意向者,请联系  WX
dustofsun

网友A:
你会digital design  ? 会的话FPGA 应不难 .
Rtl coding -> simulation ok -> fpga synthesis-> download FPGA
FPGA 比较多 timing issue .   fpga 内很多 routing . 需下constrain
但如果只M0 .. 降低clock应该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会digital design  ? 会的话那FPGA 应不难 . Rtl coding -> simulation ok -> fpga synthesis-> download ...

那能否帮着弄一下, 我们这个比较急。需要赶快弄出来。
所以一点点的试, 这个就不行了
需要有经验的人指点一下, 尽快搞出来。

网友B:
ROM, RAM替换成 FPGA的资源,作一下IO的map,基本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OM, RAM替换成 FPGA的资源,作一下IO的map,基本就ok了,

现在这个project 跑不起来。 不知道哪里弄错了。
请帮忙指点一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