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 DAC sallen-key滤波器

楼主(2023-10-06):
请教一下前辈,为什么用理想的滤波器去滤除开关电容积分器输出来的信号,频谱带内的谐波反而上升了,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有没有滤波前后对比图。你这只有一张图,我们也看不懂到底哪里上升了啊。

网友(2025-03-09):
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啊?急急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