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抽gate-level参数后仿的问题

楼主(2023-10-06):
100资产
各位好,我在用StarRC做数字的参数提取时遇到了一个问题,

现有版图gds和innovus吐出来的.v文件

我先是做了lvs,勾选了cci的输出,并且添加了stdcell的hcell文件,得到了svdb
然后calibre -query这步也正常
但是StarRC抽参的时候总是抽的transistor-level的参数,导致PT里面无法正常反标寄生

想请问下是哪里设置出了问题,我想得到的是gate-level的寄生参数

网友:
肯定有option 需要设置,可以查一查

网友A(2024-01-02):
楼主你好,请问你现在知道怎么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楼主(2024-02-04):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现在知道怎么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没有,后来我直接用innovus吐出来的spef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