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实现算IC设计还是物理实现?

楼主(2023-10-06):
主要做SOC类的产品,平时主要负责整个芯片的SDC、逻辑综合、形式验证以及signoff阶段的静态时序分析,是投前端设计岗位还是物理实现部分

网友A:
是物理实现, physical implement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物理实现, physical implementation

感谢 一般公司都归到后端的岗位职能里么

网友:
大的原则是如果这个岗位不看Spec,不做RTL coding,不做UVM验证,那就是后端,属于implementation部分的。

网友:
这个要看公司岗位如何划分,有些归到前端,因为和RTL 相关比较大 ~~~ 有些归后端。。。

网友:
会写sdc了解前端架构、功能,会写rtl可以去投前端;要不然就后端吧

网友:
你这个在有的地方叫中端集成(这种地方岗位分工比较细),在有的地方被归为后端设计(实现)

前端最主要是RTL设计或验证,有的地方前端会写sdc,有的地方sdc由中后端的人写,感觉第二种更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