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级运放mac model跑蒙特卡洛仿真 增益掉很多

楼主(2023-10-06):
TSMC65nmgp工艺,两级运放tt正常跑仿真 增益有90db。换了mac管子,不加版图,蒙特卡洛跑仿真,增益的平均值就掉到了45db左右。试了一下无论什么结构(folded cascode, telescope等),不带mismatch管子增益均70db左右,换成mac管子蒙特卡洛仿真看mismatch,增益平均值也会掉到40-50db的区间范围内。这是正常的吗?

小白求助~

网友A:
请问你仿运放的时候是开环还是闭环?如果是开环仿真,加入mismatch,工作点都会不对

网友B:
应该是某些情况下mc corner运放工作不正常了,平均下来dc增益就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仿运放的时候是开环还是闭环?如果是开环仿真,加入mismatch,工作点都会不对
...

闭环仿真也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某些情况下mc corner运放工作不正常了,平均下来dc增益就下来了

您好,我在monte carlo设置选项里 没有选process 只选了 mismatch。 corner选的是nominal。但结果还是不行

网友:
不正常,小白的话清检查电路,跑一下pvt仿真,看mos工作区域。老白的话检查model文件。mac是必须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在monte carlo设置选项里 没有选process 只选了 mismatch。 corner选的是nominal。但结果还是不 ...

你先跑一下PVT,看看是不是全工艺角稳定,然后再进行mc仿真

网友(2024-01-04):
共模反馈稳不住

网友C:
我觉得你可以检查下面两个问题:
1.失配是否导致第一级的输出静态工作点电压不合适,使得第二级放大管截止。你可以改一改电路,调整一下共模输出电平啥的。
2.第二级是共源放大器的话,考虑失配时,第二级的NMOS或者PMOS很容易就会进入线性区,你可以想象一下两个ID-VGS曲线非常平(平代表这个工艺库的early电压高,增益大)的NMOS和PMOS取交点,很容易就进入线性区的。你这时候开环去测他的增益就是会掉很多,你可以把这个运放接成负反馈,发现它大概率工作得很好,当然输入和输出要在你设计的共模范围之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仿运放的时候是开环还是闭环?如果是开环仿真,加入mismatch,工作点都会不对
...

我觉得楼主可能是加入mismatch后,第二级的共源崩了,导致增益掉了,闭环应该就没事了

网友:
估计是共模反馈挂了,共模不正常

网友D(2024-03-08):
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但是检查了管子都是在饱和区 共模点电压都正常 PVT也都正常 就是MC会出现增益降很多的情况 没太想懂

网友D:
引用 网友D:
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但是检查了管子都是在饱和区 共模点电压都正常 PVT也都正常 就是MC会出现增益降很多的情 ...

破案了 我这边把pre-sim关掉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破案了 我这边把pre-sim关掉就正常了

pre-sim不能关掉吧,关掉后跑出来的前仿结果是不对的

网友(2024-08-06):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可以检查下面两个问题:
1.失配是否导致第一级的输出静态工作点电压不合适,使得第二级放大管截止 ...

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