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下图任意波用Cadence怎么给呢?

楼主(2023-10-07):
这种波形怎么给,一个时间轴上的,用vsin和VPWL做运算,两个波形如果通过与门的话,就会把正弦波变成方波输出了,怎样解决呢

网友:
用switch做个切换试?

网友A:
同2楼思路,给两个激励源,sin和dc,然后利用理想开关在设定的时刻切换,或者用matlab生成对应的数据,保存.csv,使用vpwl灌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2楼思路,给两个激励源,sin和dc,然后利用理想开关在设定的时刻切换,或者用matlab生成对应的数据,保存 ...

感谢 我来试试